航嘉钻石板1.3啸叫声

楼主(2012-04-05):
航嘉钻石板1.3啸叫声很大,之前问题风扇不转,测量后13009坏了一个,直接换了13007两个,原来的好的13009页换了,拖p3主板没有啸叫,p4上去声音很响,版上的电容全部换新的,不是拆得,两个大电容也换了新的,补焊全部焊点,没有虚寒肯能。在下新手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下,一般啸叫就是负载大了,7500和339都查了,都正常。具体型号是HK400-55AP

网友:
那你换两个13009试试看。

网友:
13009不能用13007换,13007可以用13009换,都换成13009就好了

此楼正解

网友:
3楼正解。呵呵

网友:
把加速电容换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往大变压器里灌点502胶水!

网友:
灌点502胶水。。。。。LS的太有才了

网友:
换回13009看看  把基极的电解换了

网友A:
应该和13009           13007 没多大关系,检查线路吧,原来坏了的哪个13009的推动管子,以及推动管的相关线路,7500的8脚和11脚电压和从集成电路到13009之间的线路.

网友:
所有电解电容和两个大电容换的同样型号?

网友:
          灌点胶水就可以没有啸叫了吗?真的吗?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13009           13007 没多大关系,检查线路吧,原来坏了的哪个13009的推动管子,以及推动管的相关线路 ...

查过了一切正常,7500电压输出都正常~!

网友:
直接换掉13007两个,换成原来的好的13009,13007性能参数不及13009,主要是耗散功率和电流,我在维修中也遇到过此现象。

网友:
变压器里真的可以灌502?求解。

网友B:
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发现原因是两个电源管的电压不平衡,最后检查是7500的8脚上的一个2.7K电阻无穷大引起的,更换后正常。
你先测试两个13007的电压看看平衡不平衡,一般变压器啸叫除去负载过大的问题就是,电源管不平衡了。

网友C:
楼主看一下线路板反面 R120A和R110A 的数字标电阻阻值是多少?正在修这个电源。最好有个图发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发现原因是两个电源管的电压不平衡,最后检查是7500的8脚上的一个2.7K电阻无穷大引起的 ...

我先看下~!谢谢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发现原因是两个电源管的电压不平衡,最后检查是7500的8脚上的一个2.7K电阻无穷大引起的 ...

2.7k正常的`1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一下线路板反面 R120A和R110A 的数字标电阻阻值是多少?正在修这个电源。最好有个图发上来,谢谢!

你说的电阻在什么位置???

网友:
如何测试平衡与否呢?

网友:
看图纸.大多电源和这个线路差不多,7500和494相同,8脚和11脚是两路输出,驱动推动管,最后使开关管工作,所以8脚和11脚是两个点,这两点电压和对地阻值应该相同(差不多),还有就是开关管的分压,两个管子 的C极E极之间的电压,应该相同(差不多),B极电压相同,两个推动管的电路想同,电压和阻值都应该相同(差不多),这就是说的平衡,除了开关管工作在两个不同的开关时间,所以上管的C极差不多是300V下管子C极150V左右,上管E极150V左右,下管0V这也是一个平衡,刚才说的C.E极之间电压是相等的.如果哪个电压不对,就是哪部分线路有问题.可以对比,快速查找故障!

网友:
我也想知道灌胶水是不是真的有用

网友:
测量一下前级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