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HP L1506S开机舜间会白屏

楼主(2012-04-05):
各位你们,请教下:HP L1506S系列的液晶。点解冷开机会白屏,然后就正常呢?我换过驱动板,换过ISKE5M6U2654芯片,都是一样的。还有17010E的芯片没换过,这个芯片坏的可能性不高。还是别的什么影响到的呢?
芯片

网友:
把屏线也换下试试。
同意楼主:
3.0
考查知识的小孩
同意楼主:

网友:
吴亚平
同意楼主:

网友:
驱动板换过,屏线也跟着换的了。开机慢慢舜间变白过后等等二三分钟就正常了,晕死了。

网友:
各位求助啊。

网友:
新手路过,那点分走人

网友:
看不懂啥意思

网友:
不是吧,说得这么清楚说看不明白

网友:
查查3.3V问题,看看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了,是DN/OFF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3.3V出问题了,电压不够

网友:
我记得我搞过这种情况把开关按键全换了 你有必要试一下

网友:
在开机时ON/OFF有了电压,解码板还没有信号输出,在这时屏亮了就是白屏,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换高压板试一试,不行就换个原装解码板。

网友:
多谢,各位,问题以解决了。是高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