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42进系统几分钟掉点

楼主(2012-04-05):
接到一台ACER机器,问题是进系统大概5分钟就掉电了,装系统也是装一半就掉电了也大概5分钟,CPU内存北桥都换了,不知何解求高手相论

网友:
查查供电,看看是不是有不正常的

网友:
温度没问题吧?可能某电压不稳定

网友:
温度会不会过高呢?

网友:
先温度后电压,慢慢搞啥

网友:
温度都是正常的哦电压都稳定,CPU供电也加电容试验过

网友A:
电容滤玻不足

网友:
是否有某元件升温后短路,细细查。。。

网友:
检查没有很烫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滤玻不足

CPU供电电容加过,应该可以排除CPU电压的电容滤波不足,还有哪里会?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散热的问题啊,我修过一个装系统装的一半掉电的,是温控芯片坏了,是宏基的

网友:
进PE或者BIOS掉电不????????以前遇到是硬盘问题

网友:
可以用借电法试试

网友:
1.掉电后,马上能开吗?是要等多久?
2.掉电后,还有别的电压不出来吗?

网友:
是不是温控检测芯片有问题,或个电感供电有没虚焊的。。

网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LZ自己好好量量信号吧...

网友:
前机天我修了个人一样得机器人,嘴后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同13楼,进bios放着看看掉电不

网友:
进BIOS也掉,掉电后可以马上开机,又是同样的时间掉电

网友(2014-08-05):
掉电涉及东西太多 慢慢测吧

网友:
主板的cpu供电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