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遇到过散热片坏的吗? 还是其它问题?

楼主(2012-04-05):
现在有一台华硕X50SL 机器, 开机后温度高,可以达到近100度.
清灰,再用胶纸圈住导风口
散热块的铜块直接接触到桥上, 所以不需要加铜块.
风扇改了长转
加了散热硅胶.

开机还是热得关机:
用手摸显卡上的散热铜块, 烫手.
用手感觉出风口, 风很大, 风是凉的

是不是散热器(铜块)坏了, 这也会坏吗?

补充一下, 散热块出风口不会热..   但是散热片铜管另一端就很热, 烫手.

补充内容 (2012-4-7 13:21):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有结果了:
在网上订了一个好的铜管回来,在天平上测重量:62克.
之前那个坏的铜管:54克.
换上好的铜管:试机OK 温度不高. 放电影42度.

网友(点评):
遇到过,是热导管坏了,

网友(点评):
用打火机烧铜管,表面出水珠就是好的 ,反之坏掉了。

网友:
楼主摸散热铜管上的温度是不是都是一样均匀的温度,如果不是那有可能铜管漏气了,要换散热片了

网友:
漏气了,怎么我的剪开里面有粘粘的什么东西,有点像水类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见过,你换个铜管试试

网友:
前段时间修了一个海尔的机器,就是散热不好,铜管坏了。。。。。。。

网友:
铜管坏了见到过

网友:
呵呵   按你这样说    可定时坏了

网友:
我遇上过联想的有一款机器爱坏散热片,你说的这种情况,和联想的那款机器一样,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估计是铜管漏气了

遇到过,漏气。

网友: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是导热管(就是那个铜)坏了,我以前联想F41a的机器也是这样,结果换整个解决。

网友:
铜一百年不会坏,但铜质导管就不好说了

网友:
散热管散热不好,要换散热管了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确实是散热片坏了

网友:
哈哈 其实很简单,你一只手拿铜管的一头,用打火机烧另一端。如果不烫手说明坏了。

网友:
换个散热片看看

网友:
铜管坏见几个了,,你的
很可能铜管坏了

网友:
风枪100度吹这头,手摸散热器出口,你懂的

网友:
铜管坏。。遇到过

网友:
会坏的,修到一或三星开机几分钟后会掉电,摸铜管靠近CPU部分超热,靠近出风口处又不热..出冷风..订了个回来铜管比原来的大..装上试机就好了..

网友:
铜管漏气!!更换看看

网友:
那个管也会坏的啊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前后温度相差20度左右以上就算坏

网友:
热管漏液的我遇到几个了

网友:
这机器散热片坏的可多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有结果了:
在网上订了一个好的铜管回来,在天平上测重量:62克.
之前那个坏的铜管:54克.
换上好的铜管:试机OK 温度不高. 放电影42度.

网友:
散热片坏了,可能是哪个地方破裂后(里头有毛细管)导热油不起作用了

网友:
用打火机烧铜管,表面要出水珠就是好的 ,反之坏了 。

网友(2012-05-06):
j今天也碰上一个x50sl,故障和楼主完全一样。请问楼主从哪买的,是全新的吗。我搜淘宝只有拆机的。

网友:
更换导热管,我遇见过

网友:
遇到好几个了  看到有说用打火机烧出水珠就是好的  哈哈  那得烧多久啊   就用风枪烧一边 用手摸另一端 感觉烫手就没问题  如果一面老烫了  一面哇凉  那就坏了被  里面的东东不导温了!

网友:
导热管坏了!本人遇到过不止一次了

网友:
换散热组件!

网友:
铜管坏的太多了,尤其那些掉电的机器,换导热管就好了,折腾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