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触发无作用

楼主(2012-04-05):
(图片)

网友:
晕倒下载了2份图纸,都对不上号

东芝L600D图纸和点图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447-1-1.html

下了另外一份,TE3的跟上面一样
这个板子版号是3DMB8C0
RECV:C
BIOS位置是U20,EC位置是U21
量测+3VPCU,对地阻抗只有42,感觉不对,把EC拔下来量测阻抗100+,不知道是不是EC挂掉了,EC型号是WPCE775,后面的看不清了,是否可以用其他型号的代替?
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
修笔记本可调电源就是我的眼睛,电源,烙铁,BGA,就这三样打天下

网友A:
我是业余搞搞的,算是副业吧,不知道现在的可调电源一般多少钱?

网友:
谁有正确的图纸,请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还是找专业人士把,,报废了就划不来了

网友:
业余搞这个还不如搞点别的。就不要来抢饭吃了,哈。。。。。维修界已经被XXXXX人们搞烂了。

网友:
真是,同意 8楼

网友:
真是的 还要专业的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业余搞搞的,算是副业吧,不知道现在的可调电源一般多少钱?

我们这个28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个280左右

看了淘宝上的便宜的只要230左右,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此机器已修复,EC坏了,把3V阻抗拉低到40多,订了个EC装上,开机掉电,郁闷了,在散热片加垫散热泥,还是不行,把LCD排线的时候,发现有个脚有点变形了,再看板上LCD接口,擦,2个脚被插歪了,顶到对面的脚上去了,由于槽子比较深,没办法,只好把接口吹下来整脚,用大头针拨弄了半天,总算OK,至此修复,进系统,没发现小电影,小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