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是怎么被拉低的

楼主(2012-04-05):
这个图我看怎么样atx都是被拉低的,短接开关的时候IO 72脚有0-4.75v的跳变,当为0v时q7的b极应为5vsb的电压为5v,那b就大于e极q7导通那5vsb就被拉底了,q8截止了,atx14为高,不工作,但5vsb为低时q7的b极也为低了啊!那q7又截止了啊!5vsb又为高了,那Q8的B极为高了,b大于E  Q8导通了,atx14脚为低了开始工作了,他就这样一直重复吗?
是不是atx14也为5V,5vsb也是5V所以r86\r65就为0V因为压差为0V啊!当短接开关之后Q7的B极为0.6  Q7导通,拉低了14脚。

请高手分析一下这个14脚是怎么拉低的啊!Q8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72角应该发出是持续低电平吧   不知对不对

网友A:
72脚发出持续的pson#低电平,经过Q7和Q8的两次反相,低高低,持续拉低Atx 14脚。

网友:
R66 R84 R65都是三极管的信号上拉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脚发出持续的pson#低电平,经过Q7和Q8的两次反相,低高低,持续拉低Atx 14脚。

当72脚为低时,Q8导通,q7截止,哪没有短接开关时,72脚为高电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72脚为低时,Q8导通,q7截止,哪没有短接开关时,72脚为高电平了!

是的,这个信号是低电平有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