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开机无显,在线等,测试点已测完

楼主(2012-04-05):
笔记本开机电流上到1.2A之后掉到0.8A ,掉电流后CPU风扇不转 指示灯Z亮,测CPU复位有0--1.05V跳变。BD4176KVT发出的所有电源好信号也有3.3V电压。CPUPWGD也有1.05V
内存拿掉 电流只能上到0.8A,插上的话,能上到1.2A后再掉到0.8A

网友:
建议LZ围绕内存方面去入手

网友:
进水没有啊。

网友:
显卡了,你看看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
电压你都查了吗?电压都出全了吗?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这种现象的,你说掉电到0.8是吧?有的机器看似过了内存到了显卡,其实它没过,为什么呢?以为它一部分过了,但是由于它存在问题,所以它又掉下来了,这样说不知道LZ明不明白

网友:
基本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