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bv3000

楼主(2012-04-05):
hp dv3000开机正常,提示功能键进入设置或其他,但是不管按什么,结果都是一样,就是有背光无图像,拔掉硬盘依旧,请问高手们这个事显卡问题吗?
显卡

网友:
这个本本一般显卡就是通病,但是这样的现象不敢盲目做显卡,求有经验的高手们给点意见,谢过

网友:
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加焊下显卡吧

网友:
加焊显卡,要是不行就刷个BIOS吧

网友:
我正在加焊显卡,等待结果了

网友:
这是显卡门

网友:
结果出来没?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应该会可以的 这个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已经好了,就是显卡通病,加焊下就好了,拆开机一看是630的我就放心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