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跑00的主板 哎,纠结

楼主(2012-04-05):
拿主板来练练手, 这一上电 发现不是 插CPU供电掉电的 就是跑 00 。。 我就纠结了~~~  也没研究过啊 求哪位指个思路 谢谢。

网友:
新手吧!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啊!是一开机就跑00吗?那是CPU没工作,要检查CPU的电压,复位,时钟啊!

网友:
对啊,你先看CPURST出没出来

网友:
开机就 “00”  我应该怎么下手呢。师傅交的本 也没说台式啊。

网友:
清COMS。刷BIOS

网友:
插CPU掉电的,一般都是CPU供电的电容和场管的问题。
跑00是CPU没有工作
从基础学吧。欲速则不达。

网友:
你这个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如果是台式机,就先看CPU有没有插好,看看CPU有没用供电时钟,复位,可能不装风扇CPU也不会压紧,没接触好。如果是笔记本的本的话,有的笔记本不支持诊断卡

网友:
可能是CPU根本没有供电吧

网友A:
跑00还要看主板有没有复位,没复位的话要修供电,有复位就要修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00还要看主板有没有复位,没复位的话要修供电,有复位就要修信号了

有复位还有修那些信号??新手不懂

网友:
先看 看 cpu供电    复位 时钟          最好还是看看北桥周边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复位还有修那些信号??新手不懂

BIOS信号从CPU发出,经过北桥和南桥之后到,BIOS芯片和IO。

网友:
这个要多看看 图纸

网友:
呵呵是cpu供电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