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6 奇怪故障

楼主(2012-04-05):
谁碰到过一台DELL 1536 版号:DAOFX6MB8D0 的机子开机能听到滴滴声,屏不显 外接也不显,不知道你碰到过没,,经检查显卡供电EN没出来,此信号来自显卡,显卡已换新同样,请老师们协助!补注:拿掉显卡上电也会发出滴滴声,按F1时也会发出滴滴声。
显卡
同意楼主:
3.0
维修服务中心
同意楼主:
那灯有提示吗?有没有什么灯在闪?

网友:
不插内接键盘试试,用外接键盘

网友:
重做北桥BGA

网友:
报警几声 说清楚些

网友:
是报什么警啊

网友:
这种情况 我碰到过 有时候没装好也会这样的现象 如果不行换个内存试试验?

网友:
搞好了后说一下结果

网友:
北桥都换了,,还有CPU也试了 ,内存换了,同样,显卡供电都正常。还在 研究中

网友:
这个机子搞了我一天快,,刷BIOS 换SB 一个样,内存换了3根了,还是不行,,汗啊

网友:
显存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已经测试显卡供电时钟复位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