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E210882主板不上电!!!急

楼主(2012-04-05):
接了一块英特尔E210882主板不上电 拿开CPU可以上电 量CPU供电二级管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cpu
cpu供电

网友:
条件不足 ,无法判断。

网友:
不上电,待机多少啊?拿下CPU电流能上到多少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虚了哟 ?

网友:
要先确定其他供电正常吗?只有在其他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再修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