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0A一运行鲁大师或者视频马上就掉电,待机还有,风扇还转。

楼主(2012-04-05):
版号:S42Q MB NPB VER:B,南桥:SIS968 北桥:SIS M672 显卡:G98-700-U2 。EC:W83L951DG 。1、散热处理好了。2、CPU更换试了。3、显卡补焊了。故障如题所述。

补充内容 (2012-5-5 21:22):
问题解决了,看最后的回复贴。

补充内容 (2012-5-5 23:02):
这个机器今天才修好,不知道折磨我都什么样了,帖子都挂了快一个月了。我也想得到帮助。但是通过锲而不舍的毅力修复了。我把故障点给你们提示到最简单了。请不要伤害我吧。给点支持。谢谢大家伙们。

网友A:
刷刷BIOS   或换个硬盘 看看

网友(点评):
试了,故障依旧

网友:
重写个 BIOS 看看吧 ?

网友:
显卡要换了吧?

网友(点评):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显卡从新植株,如果还不行就换吧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

网友:
温度保护,查温度保护芯片

温控芯片都摘掉了,故障依旧

网友:
看看散热片,是不是不倒热了

网友:
看看显卡工作条件    CPU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不行的话就换个显卡

网友:
检查点卡供电的稳定性吧  我前天也修了一个问题的故障那台是方正S650N  他的显卡供电除了1.8还有个1.0V的 掉电就是这个1.0V的电感旁边的2个大贴片电容的问题 你可以通过打波来观察 国产的机器的板贴片大电容大部分都是黄颜色的 很差

网友:
再一个你还要检查温控IC

网友:
特别是温控 IC要好好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刷BIOS   或换个硬盘 看看

....... .. ..   . . . . .我想说这个问题和它们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你这个故障牵涉到硬件问题太多了没有办法说。  “掉电后,风扇还转”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像北桥的问题,我手上一神州的也是这故障

网友:
只是到现在也没修好,楼主修好了给我留个言呀,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CPU滤波电容. 全换掉.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