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20触发保护 简单维修思路

楼主(2012-04-05):
机型:ACER 4720
故障现象:待机0.02A,有+3VPCU+5VPCU电压,触发后指示灯轻微闪一下瞬间保护,无+3VPCU+5VPCU电压;待机BWRBTN#3.3V,出发保护后一直为0V,无法再次触发。
故障分析,首先,待机正常,那么待机部分的系统单元电路应该没有问题,触发有动作,那么触发电路基本正常,首先考虑的应该是触发后其它单元电路及+3VPCU+5VPCU所转成的单元电路是否工作正常。
先从简单的来,检查各各单元电路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并无发现短路现象,因为瞬间保护,无法抓到电压是否产生,那么再检查+3VPCU+5VPCU所转成的电压。
+5VPCU转成+5V_S5+5V电压,首先测量+5V_S5+5V的对地阻值,都没有短路。
+3VPCU转成+3V_S5+3V电压,再次测量+3V_S5+3V的对地阻值,也没有短路。
那么,试着将电压直接拉过去,就是短接场管的D极和S极(因为这几个场管只起开关作用,电压不一致的当然不能这样短接)。
短接后电流会轻微上升,0.08A左右,当唯独短接PQ16时,产生了保护,+3VPCU+5VPCU消失,那么问题应该和+3V有关。
继续检查+3V所供单元电路,这个稍微有点多,这就得花些时间和耐心逐个排除了。
当检查到当检查到LCDVCC供电时,发现对地阻值为0欧,断开电感L3,左边正常,右边除了接屏也就这三个电容,把三个电容挨个拆下测量,发现C13已经击穿,更换后LCD_VCC已经不短路,补上电感上电测试,顺利开机,到此维修完毕。

网友:
不错,有所启发,飞线接同后续电压。

网友:
思路清晰,二极电压直接供给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好。。修的精彩

网友:
确实维修的很好

网友:
修   的   很不  错

网友:
跳过保护开关管,然后一个一个测试每一路的电路,这个办法好,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试试,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修的那是相当的犀利。。。

网友:
思路清晰,故障点定位准确,学习了

网友:
有时候电容短路真不好查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思路很好,多谢分享

网友:
在保护这块缺乏的就是思路

网友:
有用,一步一步学习中

网友:
下次碰到这种情况 我也试试看   谢谢楼猪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基础很扎实。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的思路很不错呀

网友:
思路相当的到位。手法也相当的高。

网友:
今天修了个4720的卡ACER LOGO界面。摘网卡后好

网友:
学习了,还请楼主说清楚下,是怎么短接的,你是不是把那些场管全拆了,然后一个一个短接过去来试吗?

网友A:
直接用镊子短接D极和S极

网友:
是不是不管哪个厂商的板子都可以直接这样把转换电压短接的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镊子短接D极和S极

楼主你好! 我想知道的是你是不是先把那些主要的电压转换管子都下了,然后再一个一个的短接来试?

网友B:
我问一下,确定是3v后续为问题,如果在3v后续用烧鸡法,能否烧出那颗电容呢?

网友:
厉害,学习了,掉电保护就是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一下,确定是3v后续为问题,如果在3v后续用烧鸡法,能否烧出那颗电容呢?

烧不出来的,从+3VPCU到它中间还有两个场管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实力很强,值得学习啊

网友:
很不错呀,真的学习了。就是要这样排除才可以

网友:
图呢 ?  这说的是 什么啊 ?

网友:
电容短路导致保护   这种情况最喜欢遇到了   呵呵

网友:
晕死  这种不能用烧机法了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很重要,没思路如同盲人瞎马,累计学习!!!

网友:
这个思路却是很新颖,以前也用镊子短接来判断故障,但掉电真没这么修过

网友:
不错, 思路明了,, 楼主没走玩路吗

网友:
保护电路思路清晰 !!!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