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用的年长,供电不足?

楼主(2012-04-05):
多彩的电源,用了三,四年了,以前一直挺好,现在除了带个主板外,硬盘都转的不稳,光驱我都不敢插,是那的原因?

网友:
拆开看看,应该是电容鼓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把电解全换了

网友:
换大容量的电容,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的话,再把大电容换了,还不行就换启动电容。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量输出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没有的话,再把大电容换了,还不行就换启动电容。

电熔没有爆浆的痕迹,...这个怎么区分启动不启动?要是测的话,怎么测吖?谢谢了

网友:
硬盘都带不来还不换个啊

网友:
没有鼓包,不一定说明电容是好的,容量可能会变少的!

网友:
楼主啊,不知道怎么测量的话那还是换了吧。电源到硬盘的插头换个试试,会不会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一个,多彩的380A,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