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锡球的焊膏

楼主(2012-04-05):
大家给推荐一种焊膏 植锡球总是粘不住 去掉钢网就掉了

网友:
这个恐怕是你的焊膏都粘到钢网上了,导致取钢网的时候把球都带走了
,建议放钢网对位的时候轻轻放上去对准就行了,不要在芯片上磨来磨去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