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场管的代换。。。。。。。。

楼主(2012-04-05):
北桥供电  旁边的一个   P45N02LDG  好像是这个  烧了   问下这个用什么代换  谢谢
上面连RT9218

网友:
这是一个N沟的场效应管,主板上多的很,CPU供电场管随便拆。

网友A:
换了一个915的   cpu供电的上管    换上了 嗷嗷烫    检测卡45闪一下后   继续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915的   cpu供电的上管    换上了 嗷嗷烫    检测卡45闪一下后   继续00

测量了吗?你确定你换上去的是好的?确定G极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