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QNF焊接技巧

楼主(2012-04-05):
最近尝试修本,拆了个QNF封装的8725,结果拆下来很轻松,装回去的时候不知道是装的不对还是怎么回事,待机一直0,我看了饼哥的焊接视频,也照着他的步骤来的,就是不知道焊好没有,想请教下大家,这个倒底是怎么焊的。下面是我的步骤
1.拖平焊盘,把中间的那个大锡点也拖平了。
2.给芯片加锡(这里就有问题了,上锡了脚就连,不上的话又怕虚焊,芯片太小,大根只有0.5CM*0.5CM)
3.给焊盘加焊膏,我加的是BGA焊膏。
4.用风枪预热一下主板,把芯片放上去,再旋转吹四边,加热没问题,总是感觉没对齐,我认为是只有四边露出的焊脚一样长才是对齐了,可总感觉没对齐,有的时候对齐了,拿镊子的手又不小心会抖一下。我看饼哥的焊的时候好像都不用对,直接放上去就好了,倒底是怎么对的。

网友:
一开始学焊接,建议用大的插件类元件来练习。
买些报费板,多多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工。
看视频很简单,也不好解释,和游泳一样,只有下水练习。

对烙铁、焊锡有了感性的认识了,在找小的贴片,引脚密集的IC等练习。然后,参照视频(这时你可能会看出门道:他为啥要这样的方向焊接 。。等等。意会。。)

网友:
这种芯片 板上尽量上锡的..最重要的是中间那个地要上得刚刚好,多了会冒出来..少了焊的时候不会自动对齐.这种芯片拆下来尽量不 要去动下面那个大焊点的锡,因为分量刚刚好..如果是拆件往上面装.那芯片也不用动,直接往上去就OK.如果是买的新的.需要往芯片上添点锡..先用风枪把焊盘吹化后把芯片放上去,点几下芯片会自动对齐的..主要还是多练练,刚开始我也怕上不好.后来多上几次有信心就好了..

多谢了,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4楼说的很对啊,,,,买些报费板,多多练习。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工。) S$看视频很简单,也不好解释,和游泳一样,只有下水练习。

网友:
只有下水练习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