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开机掉电 ?

楼主(2012-04-05):
一台东芝L600 I3 CPU
故障现象:能开机正常显示  当走到XP进度条 的时候就掉电
进BIOS也是一样过不几秒种就会掉电
有做过如下操作:重新写BIOS   换HM55 南桥  重置过显卡
改过风扇   去掉过江温控IC
换过CPU  换过内存  故障还是一样
待高手出现解决 !!!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最好上波波

网友:
有没NEC电容,有的话换一个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种问题,换的新南桥后就掉电,原来不触发的,后来又接到一台L600换屏的对比了电流, 停在1.22A十几秒后才上去显示是不正常的,好的事一下就上去了。求高手解

网友A:
这种,看看外设有没问题。接上所有外设看看,看看硬盘的模式,或装WIN7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看看外设有没问题。接上所有外设看看,看看硬盘的模式,或装WIN7看看,

和系统有神马关系?

网友:
CPU旁边加2个470的电容

网友:
这是不是供电的问题,这是一个信号 的问题,我遇到的情况和你一样,强烈推荐把KBC更换试试,它是管理电的芯片

网友:
我的机子和你说的一样,开始没刷BIOS之前,电流在开机时要停留在1.2安左右,等待一下再上到2安左右,机器点亮,后来刷了机子EC的BIOS后能正常开机,不再停留了,但现在是要自己掉电,不进系统也要掉电,我准备把EC换一个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