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脑的网卡MAC地址可以更改吗?

楼主(2012-04-05):
今天我偶然听说一个电脑的网卡MAC地址是可以更改的,我记得MAC地址相当于网卡的一个身份证,是不可以修改的,但是我的另一个维修同行说是可以改的,不知你们有没有搞过这个?

网友:
在系统下改MAC很方便
直接改硬件里存储的MAC恐怕不行

网友A:
把放MAC的ROM吹下来放编程器上刷就行

网友B:
可以再系统里软件更改,或者专用程序刷mac地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系统里软件更改,或者专用程序刷mac地址

恩 对的 那怎么在系统里面更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放MAC的ROM吹下来放编程器上刷就行

这个需要的数据好找吗?

网友:
随便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的数据好找吗?

不好找,是要拿别的同型号机器上的,到时两个机器的MAC地址就一样了,,,也可以拿里面的数据备份出来改,就是不好改(我不会改)

网友:
谢谢啊 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对的 那怎么在系统里面更改呢?

XP里 设备管理器找到网卡 右键选属性 高级 然后。。。

网友:
可以改。网上教程一大堆

网友:
可以再系统里该  16进制的数

网友:
我的是中文的不见呀

网友:
8楼11楼的方法都行的

网友:
可以改的,我在网上看到过这类文章

网友:
gXP里 设备管理器找到网卡 右键选属性 高级 然后。。。

下载次数: 0

网友(2012-11-07):
这类软件,在杀毒软件来说,就是病毒啊,这个都不懂。

网友(2013-01-02):
设备管理器,网卡驱动,右键属性,高级,MAC地址

网友:
这个应该好改吧

网友:
回来试试11楼的,看看行不行,win7系统应该一样吧···

网友:
在系统里直接就可以修改了。但是重装系统后就回来了。

网友:
慢慢签到发帖

网友:
可以改的,但是只是软改

网友:
realtek的按11楼的可以改,其它没试过

网友:
软改简单,硬改难。

网友:
可以改,在硬件列表中,找到网卡,右键

网友E:
可以改,以前改过一次,时间久远,具体步骤记不清那,但我确定可以的

网友:
BIOS里可以改 部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