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进水机器维修

楼主(2012-04-05):
本人修本技术一般。在此发帖仅仅是为了提醒大家,如果有不好的地方,请包涵。昨天接一进水本X61,待机0.02,拆开发现,腐蚀不是很严重,用酒精擦洗后,没有坏的地方,在本论坛找了很久,说待机0.05,是正常,一般常见的问题是3V 5V滤波电容容易有问题,上来把滤波电容拆掉。多插几次,偶尔能上电开机,正常显示。然后正常关机后可以开机。但是把电源拔掉,除了偶尔能开机,就是没有反应。经过多次试验,发现BIOS里时间一直不准确,怀疑是CMOS电池没有电,换后也是不行。由于没有维修经验。在论坛里看帖子,一位大大说,如果待机不正常,肯定是后级电路有没有工作的地方。于是查VCC3M电后极是否正常。全部查完发现没有不正常的地方。昨天一直在想CMOS电路时间不准,是不是CMOS电路坏。但是不知道CMOS电路如何工作。去把电路图找出来。
昨天查R167电压是2.6V,一想有电就没有多想。今天把自己X61拆开继续测R167,发现是3.18V。差0.6V。怀疑主板线段了。于是飞线 待机一下到了0.05了,一切正常。开机点亮 这个信号是-RTCRST,给南桥了。刚开始插几次电可能是偶尔电流能过去,开一下。这个线路腐蚀了。不是很稳定。谢谢论坛里各位的维修思路,自己没有思路就是不行的。要不是这些思路。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一个细小的变化就能改变一台机器的命运啊

网友:
修到几台扩展接口进液的

网友:
这 这 这 这 这  也行???有没有搞错!

网友(2014-07-27):
其实你不用飞那么长,有一个没试点,刮开断一下就OK了

网友(2012-04-05):
进水机器一定得心细,修过进得很多水的一修就是两天

网友:
超棒的维修,顶

网友:
又学习到不少

网友:
兄弟那线好粗啊,我这里都是用好细的      漆包线

网友:
这个是通病,已经很多台了,都是RTC供电,在电池附近,很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