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E没时钟,可否用PCI的时钟飞过去??

楼主(2012-04-05):
请教PCI-E没时钟,可否用PCI的时候飞过去??
我这有两块斯巴达克的主板,都是显卡时钟没有,原来看过网上有其他朋友用PCI-E X1的时钟飞过去的,成功了,但两个板子PCI-E X1的时钟也没有,请教用PCI的时钟飞过去可不可以?
显卡

网友:
应该不行的吧。两时钟信号PIN 率一样吗?

网友:
老实查下吧,一个100M,一个33M,而且电平都不一样。

网友:
有此等高手???? 两个时钟频率多不一样,理论不可以。没有做个实战

网友:
频率和电平不一样看来是不行了,因为前段时间看论坛里一个帖子,是将PCI-E X1 的时钟飞到X16上的,但这块主板X1上也没有时钟,只有PCI上的有,所以有此一问。此板PCI-E没有时钟,是单桥的板,时钟有对地阻值,大概在51欧左右,看走线,是直接进桥的,不知道这样情况可不可以算桥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