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显卡超烫,过几秒掉电。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05):
联想Y450  板号 KL1
  上CPU 内存 开机。   能亮机。  手摸显卡,巨烫。  几秒掉电。
   不上CPU ,内存,裸板测试, 电流能跑到1.多安 手摸显卡也是很烫,然后几秒掉点。
    观看显卡周围没掉件的痕迹。  无进水的痕迹。  也没被做过。
    显卡主供电0。9也正常。   其他条件没查。     也有点麻烦  。 所以把遇到的发到论坛上。  不知道 各位有没遇到过。 有遇到的朋友。解决过的。    请指点小弟一二。   忘高手 指点啊。 感激不尽。。

补充内容 (2012-4-20 14:16):
故障已经解决, 可以亮机了。  是Y450小板上的一个芯片烧了。 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显卡供电。

补充内容 (2012-4-20 14:19):
小板图纸已经发了,  大家可以去下面下载。

网友(点评):
楼住,是不是散热没搞好哟

网友(点评):
手怎么摸的?是散热片烫吧,如果是这样,就是散热片坏了,但即便是散热片不好用,也没那么快掉电,可能是你没贴紧

网友(点评):
我现在手里机器和你一样,现在已运行稍微大点程序就卡死,蓝屏。下面铜管也烫

网友:
我知道这是不是显卡问题。   能亮机的。   所以没敢做显卡。

网友:
难道没有朋友遇到过此类故障吗?        求解释。  求指点。。

网友:
换显卡 (就3个字还不让发)  换显卡

网友:
你自己都说显卡供电正常了,除了换显卡没别的法子了

网友:
这个机的显卡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坏。    也没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显卡能好吗?  哥们。。。   可以亮机的。。 我觉得应该不是显卡。

要是这个理论,亮机会用到北桥,南桥,EC,BIOS等等...就连别的设备也都检查后跑过码了,才会亮的,那不就是无故障了嘛,,,所以,能亮显卡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因为能正常开机,说明没有大故障,散热搞好的话,那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散热器漏油了,不导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显卡阻值低到3-4欧 不上散热器很烫正常的

我看了, 阻值是2欧。    但是它是非常烫,  这就有点不正常了。

网友(点评):
阻值2欧非常不正常,是不是你表坏了,不是的话就查

网友(点评):
2跟3区别很大?你换个万用表没准就是4了,本来就有误差,靠这个定故障也太片面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散热器漏油了,不导热了。

这不是散热器的问题。   测的时候一开机 。 就很烫了 , 温度上的特别的快。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阻值,  应该是2欧吧, 这是正常的吧。

网友D:
我觉得还是 换个显卡 看看。。。。

网友E:
换了 就 晓得了,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

网友:
好吧,你们都认为是显卡问题; 那我定一个显卡换上去试试。。。

网友F:
换改良显卡,哈哈

melody198601 -10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这位灌水的灌的开心哇?Y450还改良显卡,内容都没看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改良显卡,哈哈

好吧,  正在定显卡,  希望可以好   。   兄弟都说是显卡问题。  唉。

网友:
先查显卡供电先吧  个人觉得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把显卡供电断看,用电流表看显卡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把散热做好,如果还是不行就加旱一下显卡吧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帮忙啊,  先换个显卡上去。  好了, 会通知大家的。

网友:
能亮机换显卡做什么~你解决散热先,不装散热器温度本来就是上升超快,并且非常烫,注意散热器与芯片之间贴合有空隙的话需要加散热铜片。

网友:
谢谢, 我会注意下的。。

网友:
散热没处理好吧

网友G:
亮机  干嘛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亮机  干嘛换显卡

那散热片都没什么问题啊。     前面几位朋友都说做显卡试试。

可以先植球 点下看看啊 ,新显卡要钱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散热器的问题。   测的时候一开机 。 就很烫了 , 温度上的特别的快。

你装散热器了吗?可以测一下散热器,850调到120吹散热器一头,一只手摸另一头,一会烫手就是好的,不是很热就是坏的

对。。。先测试下散热片
这个测试是对的!

网友H:
散热器好的话,就是显卡,单看阻值不能说明问题,修好了留个言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装散热器了吗?可以测一下散热器,850调到120吹散热器一头,一只手摸另一头,一会烫手就是好的,不是很热 ...

  试过了。     散热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散热器好的话,就是显卡,单看阻值不能说明问题,修好了留个言呀

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     散热器是好的。。

你开机的时候装散热器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开机的时候装散热器了吗?

肯定是装了的。  但是问题很高, 开机一会就掉电。   摸散热铁,  就显卡那烫的很。

网友I: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还没呢。        等下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J:
我想应该是某些元器件短路了吧!

网友K:
楼主修好后不忘回下这条消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后不忘回下这条消息!

好的。。。
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
一定。

谁说能亮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有时候内部不良,也会引起这样的,这种情况显卡坏的情况很大,

网友:
看看显卡的几组供电是否都正常啊。

网友L:
是不是缺电压显卡发烫引起掉电?兄弟先看清楚图纸,看显卡供电到齐无,到了的话那无办法就是芯片的事了。

网友:
能亮真不能代表没有问题。显卡是经常要换到的件儿,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静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等待楼主诊断结果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先,显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M:
今年怪事特别多,占个沙发,看看结果。

137085046 -5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一样。   我晕了。

网友:
你们说是什么问题吗?   是Y450  的机哦。      它主板上还有个小板的。

网友: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散热器好的话,就是显卡,单看阻值不能说明问题,修好了留个言呀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网友N:
期待楼主换显卡后报一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修好后不忘回下这条消息!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应该是某些元器件短路了吧!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还是 换个显卡 看看。。。。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网友O:
换吧 会好的,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 就 晓得了,是不是 显卡的问题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吧 会好的,我遇到过

我晕,  我都搞好了。  还换。 我都换了。  不是显卡的问题呀。  晕了。  是主板上的小板 一个小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期待楼主换显卡后报一下结果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今年怪事特别多,占个沙发,看看结果。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不是缺电压显卡发烫引起掉电?兄弟先看清楚图纸,看显卡供电到齐无,到了的话那无办法就是芯片的事了。

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就给老大看看了。 Y450的机器哦。 他的主板上还有一个小板的。  最后查出是小板上的一个小芯片坏了。    巨汗。。。。     还换了个显卡。  我真晕了。   到现在都搞不懂。 那个芯片是显卡供电芯片吗?没带手机数据线,就不发图了。
你应该说对了额。  呵呵。

网友:
装上导热管,不导热就是导热管坏了导致的

网友:
貌似我也遇到过着问题

网友:
第一想到的是显卡  只能先试试了

网友:
估计还是缺电压导致的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

网友:
检查散热铜管的导热是否正常,没办法的情况就得换显卡看看。

网友:
先换了吧,楼主

网友:
就是显卡本身问题、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P:
这机子好像是双显卡吧,不知敢不敢把显卡取了之后看一下还能亮不?

网友:
最近几天遇到两个这样的了  测显卡温度最高能到110度 都是给显卡加了个铜片    测显卡温度6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机子好像是双显卡吧,不知敢不敢把显卡取了之后看一下还能亮不?

这是双显卡的吗?  怎么我只看到一个显卡呢。。。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G450也是这样的问题,是散热片坏了!

网友:
哈。。。前几天刚修过一台这个。GT240M的显卡。上面好像有三组供电1。8 1。05 3。3     小板上面是1。8的供电。

网友:
这问题就别纠结了,散热搞好了还烫就换显卡吧,

网友:
期待楼主 早日解决问题  看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2欧的值有些低,不过最好是彻底冷机的时候再测一下;芯片热的时候测阻值是要低一些的;除显卡核心不良可能性外还有可能就是供电的某一路供电不正常,偏低偏高甚至少一路电压都有可能的,遇到过桥芯片少一路电压还能正常亮机但非常烫的。

网友:
  兄弟正解。  谢谢回复。。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先查查显卡供电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
楼主说换的是哪一个芯片啊?

网友Q:
楼主说换的是哪一个小芯片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显卡供电。

网友:
汤是正常的,改风扇

网友:
教训出真知,可惜楼主没弄清真正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说换的是哪一个小芯片啊?

Y450  小板上的。

网友:
多试试吧  也得说清楚塞

网友:
只有做了才知道啊

网友R:
主要还是要看显卡 的供电小板上的,

网友:
通电一会特别烫  有小短   可能是芯片引起或其他与之关联的  电路 有问题   多摸摸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主要还是要看显卡 的供电小板上的,

正解 ,  就是小板上的芯片坏了。

网友:
请问你的这个机裸板时,上电到1.多A,是自动触发上电,还是要按开关??

网友:
铜管--显卡 一步步检查

网友:
这本本有遇到散热器坏了   现象就是巨烫 开机就是70度+

网友:
那块小板的芯片是关于什么的  能上图纸吗?图纸上标下

网友:
你先把显卡拆下来看看  不上CPU的情况下 电流还能跑1.多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Y450;显卡问题,但我只是加了个焊就好了!

网友:
换之前最好还是认真检查一下显卡背面的电感,这都是显卡供电的,有些要是开路了会造成很多奇怪的现象,我就见到过选成3D花屏的,不过机器不是这型号。

网友:
换显卡,不然从根本上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希望楼主能给 来张小板上的图

网友:
kl1 power board_20081121-pm.pdf
Y450小板图纸

网友:
小板图纸已送出, 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