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看这个屏用哪个驱动板

楼主(2012-04-05):
产品型号 LM215WF1-TLA1  屏尺寸 21.5 英寸
制造商 LG  分辨率 1920x1080
显示比例 16:9  亮度 300 nits
对比度 1000 :1  接口类型 LVDS(2ch,8bit)
面板类型 a-Si  背光类型 CCFL
驱屏电压 5.0V  颜色 16.7M(6bit+HiFRC)
响应时间 1.3/3.7(Tr/Td) ms  可视角度 85/85/75/85 (上/下/左/右)
灯管数量 4  背光寿命 50K Hours
点距 0.083x0.248 mm  显示区域 476.64x268.11 mm
外形尺寸 495.5x292.2x16.5 mm  面板重量 2.10 kg
工作温度 0oC ~ 50oC  工作湿度 ~
存储温度 -20oC ~ 60oC  存储湿度 ~

我用2025的不行 用91A的驱动板也不行  怎么回事啊  白屏

网友:
先查下屏线是好的还是坏的,然后白屏的时候,量一下屏电压到没有到屏上啊!

网友:
看行号是不是21。5屏,用RT2017试试

网友:
你换板之前是什么故障,换板后测没有测相关的电压?程序刷得对不对?

网友:
一块很普通 的屏..找块能点到1920x1080的板...再烧对程序..点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