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5k2t 版号是GD1 广达的 掉电问题

楼主(2012-04-05):
这个机器能正常进系统,就是进系统后玩一会,他就会不定时掉电。温度也不高,风扇也改长转了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修了,查不出问题。谁修到过修好过请指点迷津啊!!!

网友:
问题还是在散热器上面,你加个厚点的胶垫上去试试,以前我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是不是有哪里虚焊?内存插槽、显卡等等

网友A:
查查温控芯片是否出问题吧,先把温控芯片拆了,看看他还断不断,不断那就是U座问题了,我曾经修过这样的机子,大家都说这是SONY的通病,找不出原因,我用了两个星期把这个原因找出来了

网友:
供电芯片看看

网友:
我的就是换CPU供电芯片好过一次

网友:
风扇换了,散热片没换,温度都不高,胶垫加在什么上面,显卡吗,还是cpu,还是都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温控芯片是否出问题吧,先把温控芯片拆了,看看他还断不断,不断那就是U座问题了,我曾经修过这样的机子 ...

我试试,问题解决了就公布出来

网友:
学习学习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