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坏了,搞一上午没搞好 求救!!!!!!

楼主(2012-04-05):
板坏了,淘宝买了的驱动板,前面按键口我接了一上午都没接好,原来坏的驱动板是4根线,我把底线接好一个个试有不行。

网友:
原来的按键板肯定是电阻分压型的,肯定要改一下按键板,然后增加线对应接好就是了。

网友:
改几个就行,像开关机, 自动调节,

网友A:
应该是高压不行吧,你换驱动也没用,对比下那2个芯片看值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高压不行吧,你换驱动也没用,对比下那2个芯片看值是否一样

你看看楼主的原话,“板坏了,淘宝买了的驱动板,前面按键口我接了一上午都没接好,原来坏的驱动板是4根线,我把底线接好一个个试有不行。”,人家只说按键不行了呀。

网友:
四线电阻分压的改独立开关的很容易啦,你先搞好一个电源开关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把新订的板每根线对应到原来的按键板上就行了,把按键板上的电阻除掉

网友:
我卸下电阻对应接就ok了,万分感谢!!!!学习了!以后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
把所有的R都去掉

网友:
是的有的是有个电阻是要去掉的才可以

网友:
这机器应该是惠科做的吧,改按键的话需要把原来按键板上面的电阻都去掉,按后对应顺序飞几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