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长城 ATX-300P4-PFC 电源,测+5V(红)电压为5.5V,+12V(黄)电压为10.8V

楼主(2012-04-05):
长城 ATX-300P4-PFC 的电源,通过PS-ON端接地,电源能启动工作,风扇转,测+3.3V(橙)电压为3.4V,+5V(红)电压为5.5V,+12V(黄)电压为10.8V,辅助电路SB为5.17V,KA7500B的12脚Vcc端为15.8V,启动后为23.4V,未见元件有明显损坏,该从哪里检测问题所在?

网友:
大哥,什么故障的没说,应该是没电流,测前面的2个大电容看看是不是没容量了

网友:
有电流,不然ATX风扇怎么会转,+12V偏低,其他的偏高,图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85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