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芯片供电阻值问题!

楼主(2012-04-05):
显卡芯片供电电感阻值范围多少Ω内算正常!
北桥核心供电电感阻值范围多少Ω内算正常!
有的芯片核心供电电感阻值非常低,但也是正常的,某些机子掉电,各路电压都正常,芯片也不发热,测量到供电阻值接近0,可以掰断是此芯片短路吗?
笔记本

网友:
显卡的话2欧都正常,北桥的话有的在主板上量有0欧
同意楼主:
5.0
维修服务中心
同意楼主:

网友:
lenovo联想电脑
同意楼主:

网友:
yangchaoweixiu
同意楼主,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胡奎
同意楼主:

网友:
黄鑫船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也很迷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