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PV跑4F

楼主(2012-04-05):
此机不工作,上电跑4F就不动了,不能点亮,代换内存,电源 ,无效,给COMS放电也不行,请高手相助。

网友:
代换法你搞了,你会不会用万用表,如果不会用,我就只能爱莫能助,如果会,就先测试各供电分支的电压,还有诊断卡复位等信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没是高手几句话就能帮你找到问题的。。。。。。

网友:
这是片独桥的主桥,加焊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