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全屏游戏问题

楼主(2012-04-05):
玩的时候会先黑屏在超出屏幕,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般的网络游戏,玩不是全屏的游戏正常

网友:
更新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
系统是win7

网友:
右键  找到  显卡的属性卡  在里面找  缩小到选项卡  就行啊

网友:
应该是FLASH的版本问题,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