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20 A2+主板跑C1 求解

楼主(2012-04-05):
映泰TF520 A2+主板跑C1 求解,测试内存工作条件基本全部正常。内存槽确定无虚旱,内存条确定是好的,CPU AMD的确定是好的,CPU座压过,但是没加旱过。南北集成单桥,独立显卡。NVIDIA的桥加旱过,BIOS刷过。IO加旱过。主板上的供电1。1到3,3基本上也正常。目检没有明显氧化。求思路。

网友:
你测量的内存工作条件  你详细测量了那些条件?CPU到内存间有测量过吗?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CPU 如果能确定是好的,只能重新植锡独桥试试了,这款桥芯片极易虚焊,并且加焊很多时候是不行的!

网友:
加焊北桥啊南北桥和一的嘛

网友:
不行换个桥试下

网友:
我试过这种情况,是CPU问题!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你仔细看内存附近是否有断线在着一般就是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了。两桥集成一块的主板。首先考虑桥虚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