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 开机CPU就很烫,掉电。但是供电电压是很正常的。?

楼主(2012-04-05):
海尔A61  开机CPU就很烫,掉电。不亮。但是供电电压是很正常的。?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

补充内容 (2012-4-6 12:50):
CPU 已经换过了,供电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处理器型号

网友:
那换CPU试试

网友:
cpu供电波形正常吗?

网友:
手摸导管中心(CPU上端)如果热的烫手,而导管的散热一端没有温度,那就是导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