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短路求解

楼主(2012-04-05):
如题:现有一HP4411S本本,进水机,进水处USB口附近,拆机发现+5VA短路,后级短!!!烧鸡法发现其中一个USB供电心片烧了,拿掉后阻值25,不对啊,还短啊,再烧了一会儿,发现CPU供电心片发热,取下后不短了,阻值在125左右,又测了内存电感L1020T和L1019,发现L1019阻值120左右正常,这个电感是1。8供电,还有一个是L1020是+VCCP如图所示,本人是新手,打阻值只有28左右,去掉电感一个脚,又是后级阻值不对只有28,前级好的124左右,我不知道内存的+VCCP电压,对地阻值28正不正常????如果不正常,烧鸡法的话用多少电压???

hp+4411s++6050A2252701-MB-A3(1).pdf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烧鸡法? 你用多不电压去烧?太高了不会坏吗

网友:
有些地方供电电流比较大阻值低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先隔离,再用电流法。

网友:
烧内存就用内存的电压烧呀

网友:
2V可以了

网友:
没有好的主板对比最好不用烧机法!

网友:
阻值 28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