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TA91B或2025的LVDS脚位定义

楼主(2012-04-05):
刚开始学习修显示器,对显示器的很多东西知之甚少,最近修一台18.5的LCD,准备用华NTA91B通用驱动板来替换原来的驱动板但是不知道LVDS的接口定义,据卖驱动板的卖家说和2025的接口是一样的,现求助大家谁能发一份2025驱动板LVDS的详细脚位定义,在下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一般都是30PIN的,,标准的LVDS接口,定义一样的

网友:
NTA91B有片插和针插的。你可以直接买ffc30片接或者用乐华那些屏线就可以了。只是此驱动供电是5V的,,代换品牌机就方便,代换杂牌机还是2025L好。
NTA91B支持更高分辨率这点太有用了!特别是高分屏!呵呵。小小不用看楼上的图,看看原驱动板和NTA918B的走线,也很容易换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能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