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PC-LL750MG无高压板供电或求图纸

楼主(2012-04-05):
原来是背光亮一下灭,外接灯管确认是否是高压板故障。试了几次后就不亮了,高压板上烧掉一个复合MOS芯片。高压板供电没有了。拆开主板找供电来源没找到,找图纸没有,只有一个型号相近的参考。直接从+pwr_src处飞线到高压板供电接口后,再发一块新原装高压板上机又冒烟了。这下要陪了。请问这个本的高压板供电不是适配器电压?或者有图纸给我更好!

网友:
板号DAOAK3MB6DO

网友:
不用图纸也行,你仔细看看高压板是什么芯片的 ?查高压板的芯片的资料看看是应该多少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