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CQ40通病

楼主(2012-04-05):
接一台CQ40 AMD 独显。开机电流1。3不亮机,换CPU 不行,测PLTRST 正常。内存上无波,用风枪加热北桥216-0674034。开机电流有变化。能到1。9。但不亮机,这时测内存上有波了,判断北桥问题。只接换新的。开机测试OK。
cpu
通病
同意楼主:
2.6
407658662chenbo
同意楼主:
这个机器屏线还容易断

网友:
CQ 40 AMD独显 的问题很多. U爱坏. 北桥.显卡 容易虚焊.还有就是BIOS资料也有坏的.
同意楼主:
5.0
wltbe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06):
小心新号
同意楼主:

网友:
寻求品牌
我一般都是压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重植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服务中心
同意楼主:
我了是这么做的,郁闷的是,有时换了就不好,得再换一个,晕

网友(2012-04-05):
AMD的CPU是很容易坏的
同意楼主:
4.0
朱海涛
同意楼主:

网友:
AMD北桥不压于显卡门@!!!

网友:
AMD的桥与CPU 的确是个问题。尤其是北桥与显卡集成的。

网友:
那我今天接一台CQ40有显卡的,请有时能开机,我加焊显卡后就不亮了怎么办
guangwu88888
你把座子干虚了,。。

网友:
AMD的 桥很容易虚还是CPU也容易坏
同意楼主:
5.0
elianjj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5-09):
马啊
同意楼主:

网友(2012-04-07):
CO4O就是歌烂机器 不管显卡 北桥 U爱换 屏线也经常断

网友:
AMD 的 板子就是蛋疼~ 没集全的配备搞死人~ 换CPU 没的换 还得去准备~ 买来还不确定一定是CPU 的问题

网友:
手上的 CQ40 掉电 加焊北桥 爆了 等芯片中 希望可以解决

网友:
上次遇到CQ40,AMD独立显卡,能点亮进系统,但是时不时会灰屏后来,加焊了北桥,显卡,换U都不行,后来实在没办法先换了北桥结果好了!

网友:
CQ40AMD的问题都很 很难修 修好了也用不长

网友:
AMD的CQ40很多坏CPU的。

网友:
AMD 的机器就是问题多

网友:
北桥拆下重新植株就可以的。不用换新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不下10台 HP CQ40 的机器 感觉AMD的真不行

网友:
一般加焊重直球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和北桥容易坏

网友:
HP这人这么倒霉,以前是显卡,现在是ATI北桥

网友:
AMD的显卡还可以,就是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遇到的CQ40     大多就是灯管虚焊  这也是通病

网友:
CQ40问题一大堆,特别是AMD.都不知道哪个是通病了

网友:
我有台CQ40 AMD 集显的,有时开机正常,有时开机不显两灯闪。北桥换过,没办法只好换板。

网友:
北桥容易出问题 加焊下看看

网友:
AMD的 桥很容易虚还是CPU也容易坏

网友:
CQ40就是一个悲剧机器,CPU GPU NB都爱坏

网友:
CQ的机器真容易出问题。。。不管是AMD和英特尔的。屏线容易坏。主板容易出问题。风扇也能坏。

网友:
别抱怨了,感谢CQ40吧。让我们多口饭吃

网友:
以后不要买HP的了

网友:
按这种趋势,hp快黄了。

网友:
那个北桥  基本上重做一下   就可以啦

网友:
这个机器坏CPU和北桥。还和BIOS。

网友:
风枪吹一下一般都可以好。不过用不长,还得上BGA

网友:
其实AMD的机型,特别是CQ这个时间段架构的板子,特别好修,一般情况下,三步就能区分故障部位,至少我不需要换CPU就可以判断CPU的好坏

网友:
你这款CQ40肯定是LA-4111P的板子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还真多。CPU .BIOS NB。。。。

网友:
CQ40这机器问题特别多,不过还要感谢HP公司,不然机器都不坏,咱们都得喝西北风!

网友:
的确是个通病

网友:
哎,上次遇到了个cq40适量是不良的,修了jb三天都没绣上,之后给了客户!想哭.............

网友:
这款机南桥也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北桥加焊就行

网友:
AMD的太垃圾了  不是北桥就是CPU

网友:
这个是用的216-0746026吧,换过不少了,话说f83也用的这烂芯片,发热量高,不稳定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了!

网友:
看到cq系列的就怕了,毛病多多啊

网友:
AMD的芯片组,换CPU不行就可以直接杀北桥了

网友:
AMD的CPU是很容易坏的

网友:
这机子确实不咋的

网友:
AMD 的 CQ40     北桥  显卡  CPU  CPU座子 都有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