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00开机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一台DELL E5400集显机器,刚开始是开机屡烧内存,更换内存供电芯片后就出现开机电流在0.3A左右掉电到0.02A(裸板,不装CPU。装CPU电流在0.5A左右掉电到0.02A),电压都上齐,掉电后三个灯一起闪,求思路,哪位大师有修过这个故障的请指教,谢谢!
cpu
芯片
同意楼主:
0.0
维修服务中心
同意楼主:
三个灯一起闪,是没有开机,CPU没有工作,一般就会掉电,还是电压问题,你再查查,说不定能发现什么

网友:
对了,你查PG信号,是一个捷径,再往下查

网友:
三个灯一起闪哦。

网友:
北桥可能也烧了

网友:
CPU没有供电吧

网友:
量一下PG吧,有可能是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看CPU的工作条件

网友:
键盘三个灯同亮同灭,不掉电的话,说明显卡没过。你这是集成的,有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如果是同时亮,然后掉电的话,说明CPU没寻址。

网友:
原故障是烧内存,还是查供电吧

网友:
查各个电路 信号吧 像你说的烧内存 你查查这里吧

网友:
有时钟信号没?

网友:
先看下 各路供电正常没有呢 供电不正常肯定要掉电嘛 有的不上CPU 本来就要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