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跑马卡外接问题

楼主(2012-04-05):
我们都知道有的主板上有这样的一个接口  就是为了接跑马卡的  但时钟好像不是这个  我一般不接跑马卡 就看电流  只是想了解 为了以后方便  有谁知道的指导一下    一般时钟接多少M的  接在什么地方最好  大概描述一下

网友:
第15PIN,33M的

网友:
一般时钟被厂商取消了,因为你的这个接口都没有装的,所以,怕干扰,应该在时种芯片处就取消了电阻。
要想跑,你找到那电阻连接起来就OK,原来是33欧的

网友:
插哪的怎么是个20pin的接口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是某些主板特定留出来外接跑马卡的接口吧。我有一个MINI PCIE双插跑码卡,上面就有9针的应该是可以飞线到LZ发这个图了。

网友:
一般时钟接是33M

网友:
这个是什么接口?

网友:
接到这个图的15脚就可以,试过好多次了!

网友:
没用过,路过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