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彩DLP-310A烧焦的电阻为多少

楼主(2012-04-05):
前两天收到个多彩DLP-310A的电源,
拆开看,鼓了一个10V1000UF的电容,烧了一个貌似是电阻的东西,
焊下来看,电阻下面电路板也烧黑了,看不到标记是什么,不确定是电阻还是什么。
搜索论坛,和这张图片的描述一模一样。借用了您的,不好意思哈,朱民老师。

该帖里说这个是电阻,22欧,我百度了下,又有说是2.2K欧,有没有哪位老师有实际测量的,到底阻值是多少。先谢谢大家!

网友:
要看看电阻两端连接的都是什么电路?

网友:
22欧的,顺便把7500B换了

网友:
看电阻的个头儿,像是22的。如果没图纸,最好自己跑跑线,根据所在的位置来估。

网友:
可以找个同样方案的好电源,看这个电阻在其电路中的位置和作用。然后具体测量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是2.2K欧

网友:
不一定要22欧的,最好两个47并联,那样功率大些,不易坏

网友:
绝对是22Ω,那是7500的供电电阻,好像还有个三极管与之相连,建议查下三极管以及7500是否损坏,我估计其中一个有坏的可能性,不然它不会烧成那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老师,这22欧电阻好难找啊,,我拆了2个电源也没找到22欧的,晕倒

22欧电阻1元100个不会买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