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引起显卡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2-04-05):
我们在使用电脑过程中出现故障中,显卡的问题不在少数。显卡故障后一般电脑都会出现无信号或黑屏的状况,而绝大多数朋友碰到此类问题后,就会束手无策、无从下手,最后一般都是自己将电脑送到电脑城或维修店更甚请人回家以寻求解决的方法。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这么做即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更浪费MONEY,这些小问题,自己动动手就可以搞定了。在这里,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就在大家面前班门弄斧一下,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仅供参考。

    1.接触问题
    接触问题又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出现在AGP插槽上,一种出现显卡“金手指”上、最后就是VGA插头上的。

    先说说AGP插槽上的问题:1.一些廉价的主板质量并不是很好,AGP插槽用料差,导致不能和显卡紧密接触。2.显卡的固定螺丝拧得太紧太死。显示卡离开机箱的挡板还有一点距离,如果螺丝拧太紧会强行把显卡的一头微微拉离插槽,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

    再说说显卡“金手指”的问题:1.一些质量不太好的显卡“金手指”上的金属涂层不是很好,经过几次的插拔,“金手指”上的金属涂层磨损掉了,致使在接触上存在问题。2.就是显卡“金手指”氧化造成接触不良。3.就是灰尘的原因,长时间的灰尘累积,导致接触不良的问题。

    最后说说VGA插头上的问题:显卡上的VGA插头在多次插拔以后可能会导致针孔中的簧片变松,使得其不能和显示器的信号线公头良好接触;还有就是对显示器信号线的暴力拉扯,也可能导致VGA插头信号传输问题。

    2.CMOS设置不合理

    边带寻址功能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利用闲置的总线带宽来增加显示子系统的带宽,但是VIA毕竟不是AGP标准的创立者,所以,对于大多数的VIA显卡来说,边带寻址功能的支持都不够完美,不少主板生产厂商为了稳定起见,在出厂的默认设置中就关闭来该功能。如果你去查看发现在VIA系统的CMOS设置中把边带寻址是打开的,那么基本上罪魁祸首就是它了。

    再就是主板的ACPI高级电源管理系统里有一个项目叫做VIDEO OFF METHOD,通过它我们设置显示器的关闭方式,遗憾的是不少的主板对新的显卡支持有限,所以在显示器进入休眠以后经常出现难以唤醒的黑屏现象。

    3.刷新BIOS引起的故障

    不少人希望通过把名牌显卡的BIOS文件刷到自己显卡中这样的手段来提高显示卡性能。这样的做法也许有效,但是本质上讲大多数主流的显卡BIOS文件已经相当完善,不可能通过更改BIOS文件来取得性能上巨大的提升,相对于硬件性能微乎其微的提升,稳定性上的损失可能会更大一些。如果在更新显卡BIOS以后,经常性的出现黑屏、游戏中自动退出或者屏幕上出现有规律条纹的现象,那么很有可能您刷的BIOS有问题,只要刷回原来的显卡BIOS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4.供电问题

    可能AGP供电不足而引起的显卡工作不正常,可以在CMOS设置中关闭AGP加速功能,或将AGP总线加速速度降低一个层次。
成都电脑维修培训学校cdxcnote.soxsok.com/ 杭州速记培训学校hzxhsj.soxsok.com/

网友:
非常不错。前一段时间就遇到过VIDEO OFF METHOD的问题

网友:
请问大侠
机器能开机但是连接的显示器无反应
电源都正常
845的主板

网友(2012-05-23):
好,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