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 4416S刷BIOS错误,求答(已解决,附软件)

楼主(2012-04-05):
一台HP ProBook 4416S为了破BIOS的密码,刷BIOS错误,求解。我把备份好的数据刷回去也不能开进了,很郁闷,从论坛下了几个,也没有成功刷写,总是在最后校准时出错,不知什么原因。终于搞定了附件在后面

网友:
你可以先点击UNPROTECT

网友A:
那应该有这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有这项的

就用的这种编程器

网友B:
版号:6050A2252301-MB-A03,AMD独显的。终于搞定了附带软件BIOS

HP4416S的 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号:6050A2252301-MB-A03,AMD独显的。终于搞定了附带软件BIOS

你的编程器和我用的不一样啊。我用希尔特的500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用的这种编程器

网友:
他那个哪能和你的500P的比呀!

网友:
我还没有看明白,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C:
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是BIOS错了,还是刷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什么问题,是BIOS错了,还是刷时有问题

就是程序错了。原机有密码,他自己也忘记了,所以才刷写BIOS来清除密码。需要进去设置。

网友:
放电不能解决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