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4-05):
同行送修东芝L510单板一块,描述故障不加电,经测试是加电掉电 检修思路:加电掉电首先想到的是 后级短路 或缺电压,功夫不负有心人,经测量发现+V5S有短路(阻值1欧姆)用的烧短路方法:把可调电源调到3V左右(根据板子的短路情况可以适当的把电压调高点),把万用表的表笔分别插在可调电源的正负极上,然后把万用表笔的正极接在电路板短路的公共点上,负极接到电路板的地上,然后用手去触摸主板上面所有的元器件,看看哪个温度高,一般就是哪个元器件损坏了。(注:用此方法阻值在10欧姆以内,0欧姆除外)烧的过程中发现U9芯片第六脚连接的滤波电容C190特烫,拔掉之后 在量+V5S阻值正常,加电测试开机OK
C

网友:
烧机法用的不错哦!

网友:
传说中的烧机大法,果然名不虚传啊。
那问下LZ:10欧姆以上的,怎么烧?

网友:
问一下楼主,我有一台东芝L600D的板子,待机3V电压对地阻抗只有42(二极体档),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拔掉EC能升到100+

网友:
嗯  烧鸡法确实挺方便的啊

网友:
有时就是要烧了更爽快。

网友:
强加电 主要摸那些元器件?

网友:
刚从学校学出来 好多东西不是很明白

网友:
烧机法是蛮好用的

网友:
烧鸡法是维修中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网友:
烧机法虽好,但不能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