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电源一例(可通电,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2-04-05):
这个电源是直接帮客人换下来的,今天闲来无事拿出来弄下,插串了灯泡的维修插座,上电,发现除了没PG,各电压都正常,按经验这一般是高压大电容失效了。
拆开电源,发现有5个输出电容已经爆了,先换掉,再拆下大电容,电容表测量正常,装上再通电,故障一样。
万用表测两个C945推动管(本电路用的是C1815)的基极电压,一个2.1V正常,一个只有0.几伏,查得是通7500第8脚的。拆下两推动管,8脚还是没电压,断电测8脚对地电阻1K,对Vcc(7500第12脚)的电阻为3.3K,也属正常,判断7500坏,换掉郁闷发现故障一样。分析电路,会产生此故障的原因只能是7500坏或上拉3.3K电阻开路坏,由于7500已换新的,重点查上拉3.3K电阻,发现这个电阻在电路板上已经被旁边的电感固定胶腐蚀接触不良了,没找到3.3K的电阻,用两个2.2K电阻把另外一个3.3K也换掉,上电已恢复正常。

网友:
这个毛病和大电容的分压电阻一样都是长城电源的通病了,在以前不少的帖子这有介绍过,楼主没看到过还是健忘了,搞到换7500芯片白忙了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吧?如果不是被固定胶腐蚀了,电阻是不会坏的,换7500前测过电阻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那是你被它骗了,以前修的一个也是和你这个一样的现象,没焊下来在路测阻值是好的,但8脚却是0。2V,后来看了一个帖子说这里的黄胶腐蚀电阻导致8脚无电压才明白过来,后换了电阻8脚电压就恢复正常了,拆下的测为22K

网友:
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会听到呜呜的高频声,这个电阻长城坏得多了。

网友:
学习了……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兄弟,论坛是不能灌水的,别人看到会扣分的

网友:
这促维修基地没有培训,只有自已慢慢积累了。对于新手来说这种贴子越多越好,上次有个惠普原装机的电源现在还没有修好,机子也不能用,因为不是通用的。还是搞不明白的。换电源也换不了。整机放在垃圾堆里面。

网友(点评):
弄个图看看,应该能修

网友:
固定胶也可以腐蚀电阻?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阻开路 电源有吱吱响的声音 是长城电源的通病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长城电源也是3.3K电阻坏了,电容都鼓包了,换了就好,发现是长城电源的通病,以后修长城电源要注意。

网友(点评):
你这个资料很认真啊,就是花了点哈

网友(点评):
这么快就用上了,图中有点小错误

网友:
    我的2个长城电源为什么也是吱吱叫,就不是这个毛病。8脚11脚电阻都检查了,两个推动3级管也检查了,7500b 11脚,8脚电压也一样都是2.3v。两个推动管b级电压也一样。但是一短接4脚就吱吱叫。真心不明白。
   还有一个长城300w的开机30秒左右就关机,也有吱吱叫。后来检查5v待机有问题,短接后5v掉压很厉害,后来换了那个5vsb待机电容。不保护,但还是吱吱叫。

网友:
楼上的图 牛啊 辛苦了

网友:
用带腐蚀的固定胶好啊。这样才好赚钱啊。

网友:
我修的长城电源,只要是鼓了大电容的,均压电阻都是变大或无穷大

网友:
不错,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楼主还是可以的,,,

网友:
碰到也是这个问题.8脚有输出,11脚没有输出.看来要查查3.3欧的电阻.谢谢楼主啊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看来修电源还有按套路来不会走弯路。

网友:
我得看下我那个电源了,放那好久了,都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