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用ide接口连接硬盘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2-04-05):
技嘉g8主板只有sata接口,本身有一wd500的硬盘启动,另有一ide旧硬盘,好久没用了不知好坏,用pci转接卡上的ide接口连接旧硬盘,启动电脑进入系统后,在我的电脑里看不到ide硬盘,用hdtune能看到ide硬盘,但各个参数不显示,扫描一下坏道很慢,就中止了,再启动就进不了系统,去掉ide硬盘,则正常,请有用过pci卡的帮助,谢谢

网友:
再启动不能进?是否启动顺序改了,进BIOS改回,,,,卡要装驱动的

网友:
是不是阵列卡呀

网友:
就是普通的pci接口的扩展卡,给没有ide接口的主板连接ide硬盘的(还有就是用ide转sata卡),
现在情况是这样:1..转上pci卡装好驱动,显示正常

2..连上ide硬盘到绿色滚动条引导处就没有进展了(把ide硬盘上的跳线拿掉和装上都一样)
3..去点ide硬盘又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是不是硬盘彻底坏了?还是bios里有设置

网友:
没有装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