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15GV-M7 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4-05):
    接修一片映泰915GV-M7的主板能上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用假负载,CPU核心电压没有,检查电源管理芯片ISL6655 的VCC 5V ENLL5V PVCC12V 试着更换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求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么?特别是内存电压!很多的板子内存电压不出,CPU就无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么?特别是内存电压!很多的板子内存电压不出,CPU就无供电!

内存电压 1.8 3.3 正常

网友A:
内存3.3 根本不对的,那是1.8的供电电压,另外isl6566的35脚电压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3.3 根本不对的,那是1.8的供电电压,另外isl6566的35脚电压对么?

PG电压肯定没有哦

网友:
这是关键,跑线路看PG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
PG,EN,boot,场管!PWM电路?查条件吧!

网友:
6566的工作条件是VCC,PVCC1 2 3,BOOT 1 2 3,EN。PG要是等CPU电压出来才会有PG的

网友:
不知道VID组合有么??我也有个板子是这问题。。

网友:
用波测场管的G极

网友:
楼主好好查查周围的MOS管 和场管

网友:
这板子 没复位 量一下CPU 电源芯片旁边的那几个小芝麻管电压 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