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超慢,CPU使用100%

楼主(2012-04-05):
今天收个HP台式机,电容鼓,换过后进系统超慢,小小的程序CPU就100%,系统重做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没有解决,在BOIS里和DOS里运行很快,就是开始进入系统的时候就慢了,实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帮助。
cpu

网友A:
进入PE也正常,但检测硬盘说数据不正常

网友:
换个好硬盘试试,我怀疑硬盘有问题啦

网友:
PE正常,用MHDD检测下硬盘先啦!

网友:
换CPU试试了,INTER的E系列CPU有这种情况,比如E2140
同意楼主:
5.0
IT360
同意楼主:

网友:
BIOS放电试下,有的BIOS程序出错也会这样,或者你恢复下BIOS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