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CQ41同样的问题。无待机。不能触发

楼主(2012-04-05):
单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不开机。可以确定不是电源的问题!

CQ41 插上电源,无待机,第一个场管PQ101 D进S出, 第二个场管PQ103 D进无S出,G极19V 。PQ103换过了也是不行。

PACIN 有电压3.3V ACOFF#有19V电压经过PD101之后是3.3V 也正常 PR106和PR109分压电阻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

我遇到一个CQ40也是这样的问题,也是没有修好,,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点评):
换个电源,你的是非原装电源

网友:
按照常规还是先修出来3v 5V的待机电压!3V  5V都没有么?

同意楼主

网友:
呵呵,有没有3 5V 待机啊,查一下保隔了

网友:
查io有无供电

网友:
我也碰到过,可以用几块钱的那种插IBM转HP的电源头,第一次我她修了好半天,发现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查主板有3V 5V吗?

网友:
大哥  HP Q40 41的要用原裝电源

网友:
保护隔离都没有过 。主板上没有3.3V和5V 3.3v5v的芯片主共电都没有的

网友:
发个图上来啊。先从保护隔离电路查起

网友:
19V都没出来,怎么修3V,5v  郁闷      先把隔离保护电路修好吧,有了19V 才修3V,5v

网友:
没有3V,5V的话换原装电源试一下

网友:
次机器已经修复,,,,,保护隔离的Q103没有过去 坏的是第一个管子PQ101 击穿了 。。
在测的时候错误导致 方向错了。第一个管子测D级19V S级有19V输出,就没有管了。只差第二管子PQ103去了 。所以误导了,,差他的电路都是正常的,突然测到第一个管子 击穿了。。。。大家记住,CQ40-CQ41.只要是第一个管子坏了。不能随便换的,要换一样的才可以,,我换了几十个都不行,Q101 Q013一组也换了还是不行,,在别的CQ40上拆下来就可以,,,,,所以最好PQ101没有换了 直连就可以了,,大家遇到这个问题后记住了,随便换一个还是不行的,以为换了还是没有待机 就以为是别的问题了 。。。。。。

网友:
隔离管除了少数用的是N管这外,大多敉是P管,还有不能换的吗?

网友:
这不就是4835吗?普通的PMOS管。

网友:
那个PQ109B有没有导通啊?

网友:
第一个管子击穿这样的错误很容易犯

网友:
CQ40,41有的机子用可调电源冲不了电。只能用原装适配器。不过保阁大多数是P管,得注意。换错了可就会出问题了

网友:
在其他的2块主板拆下 换过,都不行的。。我都换了几十个了。没有一个可以的 下次你们自己测试。

网友:
我新手CQ40系列是不是都只能原装的电源啊? 为什么不能用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