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W83323G怎么代换

楼主(2012-04-05):
无内存供电,把北桥的W83323G拆下来换上内存供电出来了,谁知道W83323G怎么样代换?
论坛有人用rt9214代换成功,我弄了一个换上输出电压低,没找图纸,谁知道怎么改呢?

网友:
    我查看了一下资料W83321G和它 (rt9214)基本一样应该可以代换!如果需要可以上传资料!

网友:
用北桥的就有输出,用rt9214电压就低,83323的资料吗rt9214的也行

网友:
  这里是RT9214的资料和W83321G基本差不多

网友:
偶换了RT9214换上就不复位了!还没有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