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全打了阻值都正常就是有短路!~

楼主(2012-04-05):
一个鑫谷的核动力530PV电源前级有短路。打开辅助电源开关管烧,保险烧。开关管S到开关变压器6(图中红线)那一段烧没。然后换之。串上一个100W灯泡保险!~很亮很亮!~
打了整流。。。。。。阻值都正常。C1815,300大电容打也OK。
本人是个新手,求高手帮忙看看还有那可能出问题。
(开关管是从背面焊上的)
看图上好象只有1D1 1R7这些有可能。。。

网友:
接错线了!是开关管D到开关变压器6才对。

如果是你打错字,那就开关管击穿了,1D1 1R7不会影响到上电短路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不对,场管的启动电阻只有440K欧吗?这样小的阻值不短路才怪.应该是1.5-2M欧才对的.

网友:
初级总共才几个件。启动电阻焊下来量,1d4 1r7 1c3 1d1全部换掉。开关管要接对,你在反面接的脚位别弄错了。 反峰吸收有问题也会造成击穿开关管,1r8拆下来测,1d5 1c7也换了。

网友A:
我打错字的 开关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错字的 开关管是好的!~

实在想不通还有那里。图中的二极管差不多都量了 没有一个开路,直接量300正负也正常  上图不是原图,这电源启动电阻也只有660K

网友B:
貌似桥堆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桥堆坏了 。

桥是好的!~

网友:
看看压敏电阻

网友:
反馈有问题,开关管一直处在饱和状态,或者变压器内部短路了。还有看看次级短路不?

网友:
都正常的话就可能是变压器了

网友C:
楼主烧鸡大法烧  电压开小点

网友:
烧鸡公啊,嘿嘿,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烧鸡大法烧  电压开小点

烧鸡大法,怎么搞。可否详细说明呢,新手求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