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集成,,跑4A 掉电,,掉到0,不能再开机,,

楼主(2012-04-05):
IBM T61 集成,,跑4A 掉电,,掉到0,不能再开机,,不装内存,跑E1 不掉电,,屏的20V保险与3。3V保险电阻都正常,无解,,求助高手,指点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4A换内存,你听谁说的?

网友:
可能是内存电路故障哦

没有听说过4A代码换内存的

网友:
短路了大哥,保护了不知道吗!先换一下内存,如是还是一样,再来察板子

网友:
把VCC3P保险换了就OK

网友:
发过来,我跟你修!QQ2528758505

网友:
电话027-87579007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短路了

网友:
内存应该过了

网友:
你应该是想到显卡问题了,但是可能是输出短路,你说呢

网友:
4A是显卡不过。你先测量显卡上面与下面的电容,有没有阻值是0的。应该是显卡短路了。换一个吧

不可能

网友:
查内存供电部分咯,M电压应该没问题,AB电压。

网友(点评):
跑4A掉电,和M,AB电压完全没关系

网友:
自己先查查吧!不要什么问题都往上发

网友:
跑4A就是不知查那里呀,,还有内存,,我也换过几根了,,都是一样,屏VCC3V保险量了,是导通的,

网友(点评):
VCC3P电压有出来吗?测量VCC3P接屏那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应该先查查显卡了

网友:
4r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就是显卡供电反馈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不接LCD试机---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没有接屏,,,
VCC 3P 保险两边都有电

网友:
重点VCC3P ,之前碰到过

网友:
测量VCC3P接屏那端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既然跑4A就掉电,应该是显卡问题。但你说是集成的板。 北桥问题应该不大。不接屏,外接可以亮不?

网友:
不接屏,,都是一样
跑4A掉电掉到0

网友:
3P保险没坏
查下东芝芯片电压保护啊
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