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不触发

楼主(2012-04-05):
   一台IBM R50E笔记本,3V  5V都正常,就是不触发,因手头没有图纸没法往下修了,谁有IBM R50E图纸请共享一份?先谢谢了 南桥是FW82801DBM  北桥是RG82855GM

网友:
先谢谢 songshaoyuan  ,不知道你的图纸是完整的IBM R50E图纸?还是就是2张主板的点位图的那种???

网友:
IBM R50E电路图纸,希望对你有帮助!

电路图纸

网友:
谢谢分享的图纸,但是和我要的有点不同!

网友:
  这台IBM R50E已经修复了,经检查是U14 BD3504的 第4脚所接的电阻霉断了,造成没有待机的1.5V电压,致使不能触发!

网友:
我修本子都是先看后修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仔细的

网友(2014-07-30):
是不是主板有短路啊